什么是线轨承靠面

楼主(2016-08-02):
什么是线轨的承靠面

网友A:
就是导轨的上表面,与轴承接触的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导轨的上表面,与轴承接触的表面

不懂别瞎说
什么是承靠面?
什么是安装面?

技术论坛 , 请严谨!

网友:
2楼是真相么

网友B:
一般就俩面
1.承靠面
2.安装面

记住这两个面  自己看看那个轨是怎么安装的

楼上张嘴就瞎说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看了多少你的帖子都是这样
技术论坛  请严谨 !!!请懂!!

网友:
线轨安装一般有安装面,大多数是水平的面;还有就是立面,俗称立边,算是基准导轨直线度的基准面,此面的对面往往用楔块,顶丝来固定、调整导轨的直线度;
其实这两个面(水平,垂直)都是基准面,一个是水平方向,一个是垂直方向;

楼主:
6楼听起来很专业

网友:
拿实物仔细看看,估计你就知道了

网友C:
直线导轨一般是这样的吧,导轨的上表面与滑块接触,应该叫支承面吧,承受载荷,导轨的左右应该是可调节的导向侧面。写得不专业,个人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线导轨一般是这样的吧,导轨的上表面与滑块接触,应该叫支承面吧,承受载荷,导轨的左右应该是可调节的 ...

赞同

网友:
线轨是滚道接触,上面是腾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俩面
1.承靠面
2.安装面

我只是组织自己的语言通俗的讲一下不可以吗,楼主问的什么你看清楚了吗?要是理论讲解的话网上有的是,也请你别太耿直了,耿直过了就是不对了,物极必反,有话说话,别瞎讲

网友(点评):
看看你楼上的回复,还是请慎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