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械或零部件属什么范畴,去哪里采购?

楼主(2016-08-02):
应该是垃圾处理设备上的零部件,设备是进口的,这些备用零部件是属于标准件还是非标准件,国内哪些公司有这些零部件的业务。

网友A:
这是张紧器,国内没大有做的好的,建议还是进口吧。不过你要是修改原设计,用国产的类似零件代替一下也行

网友:
Misumi上看到类似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张紧器,国内没大有做的好的,建议还是进口吧。不过你要是修改原设计,用国产的类似零件代替一下也行

谢谢您的回复,考虑到这些零件进口会比较麻烦,国内方面大型的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是不是不怎么生产这些零部件?那么麻烦再问您下有哪些厂商是做的比较好的,可以信赖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考虑到这些零件进口会比较麻烦,国内方面大型的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是不是不怎么生产这些零部 ...

你说的进口比较麻烦指的是货期长还是价格高?还是不好清关?
如楼上说的,MISUMI就有的卖得,如果你觉得货期和价格可以接受,我觉得可以从MISUMI选。当然如果对日本品牌恨之入骨的话,修改一下用国内的用弹簧的一些张紧器还是可以的,你说的这个是橡胶的,国内的材料还是有些差距,所以做不好这个目前。
或者说你自己设计一个也行,但是要用弹簧做张紧。
如果说你确实要用的话,我可以帮你选择一下,因为以前用过,所以了解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进口比较麻烦指的是货期长还是价格高?还是不好清关?
如楼上说的,MISUMI就有的卖得,如果你觉得 ...

多谢您的回复,我们是想选择一个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进行长期的合作,之前发的只是其中零部件之一,还有其他的零部件。本人在机械方面初步进入,了解的不多,想和您多交流沟通学习一下。如果方便,留一个您的微信或者QQ,联系方式都行,想咨询您下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我们是想选择一个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进行长期的合作,之前发的只是其中零部件之一,还 ...

用户名就是QQ

网友:
一般来讲,如果你的配件需要更换,可以拆下来,招人做个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当然成本会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