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里面看不见的结构怎样测量

楼主(2016-08-02):
管道里面看不见的结构怎样测量,不用剖开的方法,有其他的测量方法吗。需逆向建模

网友:
多深,多粗的管子?
我之前是1200mm深,180mm,印泥投影出尺寸的。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看不见的结构,复杂吗,还是只是有台阶?

网友:
这个,应该无法测量吧?在管道内,看不见,也不能拆开。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可以考虑下用管道机器人哟

网友:
需要管道的尺寸,最好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