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液压缸

楼主(2016-08-02):
请教一下各位,小型的液压缸长度大概是多少,能达到多大的力?

网友:
你想要多大?液压缸标准最小的直径是32MM。

网友(点评):
莫要误人

网友:
问厂家要个选型手册,上面很全

网友:
楼主,这话说的的确太笼统了!

网友:
最小的液压缸最长达1200mm,接力如图示13800N

楼主:
抱歉,确实有点说的太笼统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全长大概40CM的?感觉网上找的都太大了,没法靠人力携带。

网友:
汽车的千斤顶?

网友:
你想要多小就可以给你做多小,我最小做过缸径6mm。

网友(2018-11-13):
最小的液压缸做的跟一个螺钉差不多。但是应该不是楼主要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