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02):
大家好,遇到个疑问,我是用Fv计算的电机功率,现在想问的是,我电机功率不变,通过减速机或者链轮/齿轮的传动比来改变最后的速度可不可以?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

网友A:
通过减速机或者链轮/齿轮的传动比来改变最后的速度,这个可以的。
但是你功率不变,惯量、扭矩能满足吗?

网友:
没什么不可以,不过要计算效率,算出最后功率是否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减速机或者链轮/齿轮的传动比来改变最后的速度,这个可以的。
但是你功率不变,惯量、扭矩能满足吗?

我也有疑问啊,我通过速度.力计算的功率,感觉有点大,但是又想提高速度,所以想电机带减速机降低转速增大扭矩,减速机带链轮,通过链轮齿数的变化改变最后的速度,这样对电机的功率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B:
可以,计算的时候先选好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计算的时候先选好电机转速

哎呀,需要好好学学电器啊

网友:
是呀,常来坛子逛逛能学到不少知识。上学时学的那点东西常时间不用快忘光了。

网友C:
改变速度当然可以啦,绝对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速度当然可以啦,绝对可以的!

功率不变的?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计算时别搞错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可以的。计算时别搞错了就行。

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链传动提高速度不影响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减速机或者链轮/齿轮的传动比来改变最后的速度,这个可以的。
但是你功率不变,惯量、扭矩能满足吗?

是的,有共同的疑惑,计算要准确的,改变最后的速度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省力不能省功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E:
负载不变速度变了?功率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不变速度变了?功率能一样吗?

我觉得既然功率是通过负载与运行速度计算出来的,速度提高了功率就要增大,与中间过程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既然功率是通过负载与运行速度计算出来的,速度提高了功率就要增大,与中间过程无关

对的,电机功率只取决于负载所需要的功率和传动过程中 的效率,一般效率还是可以的0.85以上吧

网友:
一般是先确定速度,负载,再初选电机。初选电机就要确定电机功率,转速和扭矩。
通过确定两头的速度,确定中间减速比。中间减速比确定后还要根据减速机构的效率这些来校核所选电机合不合适。比如空载启动,负载启动电机启动扭矩多少,会不会造成电机过载这些。有时候还要根据工况功率综合确定电机功率。如遇到比较重要的,还要考虑传动系统的振动对电机影响。
不是这么拍脑袋想的,先看看专业书吧。可惜劝大家读书的人走了!

网友:
对电机的功率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电机用了多少功率取决于你输出设备的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