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动滚珠丝杆卡死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02):
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连接滚珠丝杆,丝杆是垂直布置的,丝杆上有固定东西。现在步进电机缓慢转动时一切正常运行,但是我的固定的东西有时需要快速的提升,结果滚珠丝杆可能会卡死。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的载荷中心距丝杠轴线的距离与载荷的乘积构成对丝杠的静弯矩。快速提升是有个加速过程,加速度产生动载荷。动静载荷的和超过丝杠负载能力时,你描述的情况就成了大概率事件。建议仔细考虑载荷条件,按照设计计算规范好好做一次计算,根据计算结果选择丝杠或根据选定的丝杠限定工作条件。

网友:
感觉丝杆的顺畅度不怎么好,检查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

网友:
在步进电机与丝杠之间增加弹性联轴器

网友:
是不是悬挂物重力过大、重心偏移。

网友A:
丝杆螺母副可能已经损坏,慢的可以,快的就卡死;之前我所有的实验室的三轴滑台就卡死,我拆了,丝杆螺母副里面有许多圆钢球,拆下了就无法装上,据说在专业厂家才能装拆和调试,坏了只能购买。

网友:
也有同样问题,我这是水平用的。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杆螺母副可能已经损坏,慢的可以,快的就卡死;之前我所有的实验室的三轴滑台就卡死,我拆了,丝杆螺母副 ...

是的,有可能是丝杠滚珠坏了。丝杆螺母副内的滚珠是一套循环的装置,与丝杆螺母的滚道要求很严格的,所以有铁削或滚珠变形就有可能会引起上述问题

网友:
低速可以,手试看有没有卡。感觉是扭矩不够,步进电机低速有扭矩,高速扭矩很小

网友:
高速有多快,功率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