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箱体自动开盖机构

楼主(2016-08-02):
论坛各位老师好,小弟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箱体的开盖机构,要自动化实现,盖子的打开角度必须超过90度,即打开后盖子不能在箱子竖直上方。我现在想了一个思路,就是公交车双门开启那种结构,不知道可不可以,求指教。

网友:
连杆机构

网友A:
当然可以啦。公共汽车车门的开启关闭都是用气缸完成的,换向阀直接用手动换向阀,按下去关门,拉上来开门,等等。先设计气路图,再设计动作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公共汽车车门的开启关闭都是用气缸完成的,换向阀直接用手动换向阀,按下去关门,拉上来开门, ...

谢谢您,这种公交车门的设计驱动机构是什么呢,是安在导轨里有气缸还是转轴转动驱动啊,求指教

网友:
气缸,滚轮

网友:
是从箱子里面开盖还是从外面开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