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交车门机械设计

楼主(2016-08-02):
论坛各位老师,这种公交车门的设计驱动机构是什么呢,是安在导轨里有气缸还是转轴转动驱动啊,求指教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247486-1-1.html
请看论坛的老帖子。

网友:
照片里看得见的地方好像真的没有驱动功能的东西啊。。。那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了。

这个机构,新车里看,不如在旧车里看。

动的时候乱咣当的,那应该不是驱动件。。。

网友:
这是气缸驱动轴旋转,然后轴再带动门旋转,

网友:
百度图片里有张机构简图你找下

网友:
好像是6杆机构

网友A:
自己科普一下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
感觉是液压缸驱动齿轮齿条带动转轴旋转

网友:
网上多的是,有问的工夫,早就搜出来了。
气缸驱动,活塞杆伸出,通过曲柄带动立杆旋转(立杆很长,从门顶端直通到底,楼主图片中立柱被包起来了,老一点的公交车都是外漏的,上面贴有“禁止扶手”的标识。)剩下的就是一套曲柄滑块机构带动门旋转(曲柄滑块机构可从网上搜,很容易的)。

网友:
第一张图片右边黑色轴下有一个白色的方框,里面有可以实现旋转功能的气缸之类的装置。

网友:
原理是 四杆机构

网友(2016-09-01):
连杆机构

网友(2017-04-28):
引用 网友A:
自己科普一下曲柄摇杆机构,

哪里是曲柄摇杆了?呵呵

网友:
O1为车门轴(一般标注‘禁止触碰’),杆件3为车门。

车门3d模型

车门3d模型

车门四杆机构

车门四杆机构

网友:
气缸带动轴旋转的

网友:
现在好多电动公交车上用的都是横推的方式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