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棒的绝缘处理

楼主(2016-08-25):
工作一年有余,目前工作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将一根φ10左右的金属棒做成绝缘处理,要求金属棒和绝缘外壳之间尽量没有空气,而且保证整个零件的直线度。这个件要用在水中,所以要求绝缘外壳内部是密闭的。
加工工艺尽量简单易实现。

网友A:
搞个治具,把东西放在里面灌胶固化。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治具,把东西放在里面灌胶固化。

这样的话,直径就会增加好多,会影响我的检测精度,越薄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的话不可靠吧,碰一下或是表层剥落了就短路了,不过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的话不可靠吧,碰一下或是表层剥落了就短路了,不过可以一试

你开玩笑吧。硬化的跟塑料差不多的。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作为绝缘外壳。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热缩管

网友:
赞同8楼的,我们电缆线都是用四氟,而且还是在40mpa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