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公式请教

楼主(2016-08-02):
起重机提升时,电机功率计算,两个公式相差近7倍,很是疑惑,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查查公式中各个参数的单位就知道了。

网友:
复习一下动能定理,自己推导一下,目测是单位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公式中各个参数的单位就知道了。

刚开始也认为是单位换算的问题,试了下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也认为是单位换算的问题,试了下不是

不知道你是怎么试的?这分明就是“牛顿*米/秒”单位和“公斤*米/分”单位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试的?这分明就是“牛顿*米/秒”单位和“公斤*米/分”单位的差别!

把单位转换好带入可不可以试

网友C:
5楼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好吧,写出来:

[公斤力]  x  [米/分] = 9.8 [牛顿]  x  1/60 [米/秒]  = [牛顿]  x [米/秒] / (60/9.8)= [牛顿]  x [米/秒] / 6.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好吧,写出来:

[公斤力]  x  [米/分] = 9.8 [牛顿]  x  1/60 [米/秒]  = [牛顿 ...

谢谢啊,我还是带错了

网友D:
不能自己理解公式,只会套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自己理解公式,只会套是没有用的

是啊,我提升6吨,速度0.3m/s,计算出功率22KW,领导嫌功率太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