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做图示部件的焊接夹具

楼主(2016-08-02):
如图,圆棒直径6mm,圆棒间距80。钳工手工完成

网友:
可以考虑拼接,普铣定位槽。

网友A:
激光切割应该搞得定,立板4mm,基板10mm,以400*400尺寸为例,详细见图。

网友:
定位槽深度为6/12mm,看你怎么布置,可根据情况加些辅助定位的。手扶着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应该搞得定,立板4mm,基板10mm,以400*400尺寸为例,详细见图。

谢谢大侠,今天一天都比较忙,现在才上网。觉得基板400X400X10mm太重,搬运不变,我改成角铁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