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网 标准件离线包怎么用?

楼主(2016-08-02):
如题,后缀是.mdz,怎么打开?
下载了一个轴插件,后缀是.mp,同样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向导模板文件,Access 应该可以打开,记事本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导模板文件,Access 应该可以打开,记事本也可以试试

怎么安装或者导入sw啊?

网友B:
先下载迈迪设计宝2016Plus,注册-登录,点击离线库.详见截图!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下载迈迪设计宝2016Plus,注册-登录,点击离线库.详见截图!

方法正确了,多谢多谢。

网友(点评):
呵呵,兄弟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下载迈迪设计宝2016Plus,注册-登录,点击离线库.详见截图!

导入后,打开SW还是没有见到插件,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不用打开sw,直接用迈迪设计宝导你想要的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入后,打开SW还是没有见到插件,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按照图示操作!跟你打不打开sw无关!

楼主:
看到会用了。多谢。

网友(2017-10-18):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支持一下,赞一个

网友(2017-12-26):
迈迪现在都这么高级了啊

网友(2018-06-09):
学到了,会了。谢谢!

网友C(2018-11-23):
后缀mp的怎么识别?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C:
后缀mp的怎么识别?

+1

网友(2020-01-30):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示操作!跟你打不打开sw无关!

那么怎么才能导入到solidwork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