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楼主(2016-08-02):
看了一些关于液压的资料,还是有点不明白,假设如果想让一个液压油泵运动的话,需要加什么元件。液压元件想要完成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吗?靠其他种类的系统可以带动吗?

网友:
看看书就明白了,液压泵输出有压力的油,压力油推动液压缸动作;期间有控制液压缸前进后退动作的换向阀,有控制压力的溢流阀等等。

网友:
主要分为动力元件(电机+泵),控制元件(方向阀等),执行机构(马达或油缸),外加介质。

网友A:
  都是拿来主义的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拿来主义的主啊

万能的度娘啊。

网友:
液压系统正式的名字叫静压传动,液压泵是能量转换元件。

网友:
小白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