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伺服电机换成两个凸轮,控制夹爪边升降,边开合!

楼主(2016-08-02):
如何把伺服电机换成两个凸轮,控制夹爪边升降,边开合!

楼主:
伺服电机换成凸轮

网友:
可以用凸轮代替伺服电机,关键是这个凸轮组设计比较巧妙。
如果控制夹爪边升降,边开合精度要求比较高时,设计凸轮时就必须严格计算,计算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A:
楼主如果对圆盘刀库了解,可以看一下,其实你这个过程和刀库换刀过程很类似,刀库中就是用到的凸轮组结构。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机构,一个伺服电机控制机构的升降,一个伺服电机控制机构的开合;若改为二个凸轮机构,当然没有问题的,只要满足机械要求,但要再加个电机作为提供动力。但我想,开合是没有问题,那么上升就只能上升和下降一个距离,上升和下降有没有动作上的关联,等等都要考虑,其实设计起来也挺复杂的。

网友:
为什么要将伺服电机更换成凸轮结构,是基于哪些方面考虑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机构,一个伺服电机控制机构的升降,一个伺服电机控制机构的开合;若改为二个凸轮机构,当然没有 ...

上升到一定高度,闭合,下降到一定高度,打开,应如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对圆盘刀库了解,可以看一下,其实你这个过程和刀库换刀过程很类似,刀库中就是用到的凸轮组结构。

那个简单,两个从动件不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楼主,凸轮设计最重要的工作循环图,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过程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关键不知把两个凸轮的动作怎么联动起来,单独摘开会设计,你qq多少,朋友

网友(点评):
老腰说了,用导轨+滚子。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用平行四边形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