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底的粗糙度最好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08-02):
最近加工的工件,槽底要求粗糙度0.8,请大家目测一下,能达到0.8吗?另外这种槽底粗糙度最好能达到多少(车削工件,总长60mm,槽宽4mm)

网友:
应该达不到吧。
槽低需要达到多少根据用途决定,一般槽低要求都比较低一些。

网友A:
最多达到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达到1.6

经过加工最好可以达到0.8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加工最好可以达到0.8吗??

http://www.cmiw.cn/thread-337387-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337387-2-1.html

谢谢分享,不过外圆粗糙度可以达到0.4的(车削)

网友:
细砂纸稍微蹭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337387-2-1.html

0.4也要看设备和刀具的,一般的设备只能达到1.6,还有你这个是槽!

网友:
楼主这个是要装O型圈?不然这么好粗糙度是做啥

网友B:
数控粗车+精车。

楼主:
下O型圈确实对槽底粗糙度没什么要求,但是一般图纸要求都是0.8,超过0.8也没有客户反应,只是自己觉得没达到更高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粗车+精车。

就用槽刀精车,你达到最好是多少

网友:
特殊要求可以考虑磨一下。

网友:
1、是什么刀具
2、切削液是什么规格
3、工件材料是什么
4、机床刚性怎么样
5、除去以上4点,M03 S300用砂纸磨一下吧。

网友:
一粗一精、精槽刀宽选1.5以下的、刀片选大前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粗车+精车。

吃刀深度要小,主轴的转速要高,进给量要小,车刀要锋利

楼主:
刀尖半径呢?

网友:
精度多少。。外径多少

楼主:
精度士0.01mm,外圆40mm

网友:
量大可以定制滚光刀

楼主:
滚光刀是什么样子的,如何用?效率如何?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