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装配体中抽取曲面

楼主(2016-08-02):
用UG打开一个零件,选择抽取命令我可以抽取一些曲面,可是如果打开的是装配体,在使用抽取命令时就不能选择面了,怎么办?

楼主:
大侠们过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
你把把装配体分开

网友:
点击你想要编辑的部件,然后右键,设为工作部件,就可以抽取曲面了

网友(点评):
多谢了 这样真的可以。不过还想问一下,在装配体下抽取的这些曲面怎样导出啊,我导出时选择曲面,就是不成功。在零件图中就可以直接导出其中的曲面。请赐教,多谢!

网友:
我一般这样做:

网友:
在装配体中,将要编辑的部件设置为工作部件,再抽取在其他实体上的曲面,甚至可以选择关联,那原先的实体上的曲面变化,你抽取的曲面也同时变化。

网友(点评):
多谢了。另外想问一下,在装配体中抽的不同零件的曲面怎样一块导出到一个零件中去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