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切削参数问题!

楼主(2016-08-02):
       加工的时候我不清楚怎么给主轴转速,进给速度。求大神能指点一二。过给个链接!比如我,现在用直径6的合金铣刀加工45钢,我一般每次下0.5,有的时候需要满切削!这个时候我,转速进给怎么给啊!

网友A:
你是立铣刀还是盘铣刀,还有主轴的最高转速是多少?切削参数和设备/刀具及加工材料都有关系。

网友B:
这些参数和用哪家的刀具有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比较正规的刀具厂,刀具样本中都有推荐的数值,楼主问刀具厂家要个样本参考一些即可。

网友C:
进给参数包括主轴转速、进给速度、背吃刀量等,影响的因素很多,如刀具材料,立铣刀直径,工件材料、粗加工还是精加工、有没有切削液等等,既要根据切削手册,又要联系自己工作经验。我的实验加工经验也不足,高速钢立铣刀加工45钢,0.5吃刀量,主轴1500rpm,进给速度F500(500mm/min)吧,仅供参考:

网友D:
楼上几位解释的已经很理论了,可以参考,不过工作中影响铣刀切削参数的因素有很多的,建议夹具夹紧工件之后,听声音就可以,但是听声音是经验的积累,慢慢来,不可操之过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参数和用哪家的刀具有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比较正规的刀具厂,刀具样本中都有推荐的数值,楼主问 ...

谢谢   不过我们厂都是外边市场上买的一些钨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位解释的已经很理论了,可以参考,不过工作中影响铣刀切削参数的因素有很多的,建议夹具夹紧工件之后 ...

谢谢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立铣刀还是盘铣刀,还有主轴的最高转速是多少?切削参数和设备/刀具及加工材料都有关系。

附件  暂时没法下载  不过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给参数包括主轴转速、进给速度、背吃刀量等,影响的因素很多,如刀具材料,立铣刀直径,工件材料、粗加工 ...

嗯  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20-04-22):
怎么是乱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