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图号和零件编码规则

楼主(2016-08-03):
       对于工程机技术人员来说,图纸的图号的编写规则对于资料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但零件编码规则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但编码规则往往不能直观的体现出图纸的相关信息,具的信息隐蔽性,现就关于机械设备图纸的图号和零件编码规则进行讨论,是否将图号和编码统一,还是分开编写进行讨论,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在企业中实际的应用,谢谢!

网友:
一个是图号,一个是物料编码,一般分开编写

网友:
图纸号是图纸号,物料号和图纸号有点微小变化,又有一定的联系

网友A:
为了保密期间,我们公司采取的措施就是,正常图号只有技术人员手里有,其余人用的图纸图号全部是代码。

网友:
规矩自己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密期间,我们公司采取的措施就是,正常图号只有技术人员手里有,其余人用的图纸图号全部是代码。

也就是说,物料编码应该是通过ERP系统进行分类自动生成的,属于公用名称,技术图纸图号及标准件型号在系统里面会有对应的物料编码,对技术部以外全用公用名称,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差不多吧。 这样有个缺点,如果图纸数量多的话,由于外发的全是代码,自己也会混乱的。当然以查找就知道了。

网友:
发货给客户呢?还是用自己的物料编码打标签吗?这样客户怎么知道你的物料编码对应他什么图号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图号和零件编码就是一致的,图纸资料按产品存放。最近也在考虑完善,现在很多公司都用PDM系统管理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物料编码应该是通过ERP系统进行分类自动生成的,属于公用名称,技术图纸图号及标准件型号在系 ...

是的,这样对于工程人员来说在管理上就会麻烦些,对外进行沟通时要通过系统先查询才能知道具体图纸和型号,但工程原始资料管理不能以编号的方式,最好是以设备特性进行分类形成图号和标准件型号进行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图号和零件编码就是一致的,图纸资料按产品存放。最近也在考虑完善,现在很多公司都用PDM系统管 ...

如果图号和零件编码一致,那标准件怎样命名,编码是对外的,应该不会体现标准件具体型号的,对于后续管理好像不容易实现

网友C:
solidworks pmdlink系统的一套编码软件都要卖几万块钱,PTC公司的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 pmdlink系统的一套编码软件都要卖几万块钱,PTC公司的更贵

是的,现在PDM这种数据管理系统是很贵的,一般公司大了,产品系列多了就必须要上,不然会瘫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PDM这种数据管理系统是很贵的,一般公司大了,产品系列多了就必须要上,不然会瘫痪的

PDMlink是好东西
一个企业要想长远发展,设计制造的东西要想传承,必须要上PDMLINK
外企很普及,本土公司极少舍得投入这方面,我想富不过三代的原因这里就有些
不过话说我们公司已经上了PTC的windchill系统,因为总服务器在瑞典总部,苏州也有自己的服务器,但现在和那边连接问题还是很大,几乎不能很流畅的使用,已经2年了还在调试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PDM这种数据管理系统是很贵的,一般公司大了,产品系列多了就必须要上,不然会瘫痪的

oh,我们尽管上了PTC的Windchill PDMLINK,但他的编码那套系统还是没买,现在取号规则是公司内部定的

网友:
还有一个是项目编号的规则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在工厂,我自己画的图纸,都有编号,都能在装配图的明细表中看到,图纸编程一般就就用设备或机构的名字的拼音的三个字母组成,如xgc,装配图的图号就是xgc-00,其他的非标零件的零件图就按顺序往下,xgc-01,xgc-02........,如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工厂,我自己画的图纸,都有编号,都能在装配图的明细表中看到,图纸编程一般就就用设备或机构的名字的拼 ...

是的,现在大部分都是按设备模组进行分类编号,这样作为工程人员是比较合适的,但这种图号所包含的信息量比较有限,不适合作为公司编号进行流通,作为公司零件编号的话包包含的信息量要再大些,所以要讨论的是图纸图号和零件编码规则是否需要一致,或者部分信息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图号和零件编码一致,那标准件怎样命名,编码是对外的,应该不会体现标准件具体型号的,对于后续管理 ...

标准件和其它的都是一样的,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产品少了还好,多了就混乱了。最近也一直想着要改,但是老员工们用习惯了原来的,觉得麻烦,都不想改换。

网友E:
零件编码应该符合使用的ERP规则,图纸号可以相同,也可以使用另外的规则,这个各公司有各公司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编码应该符合使用的ERP规则,图纸号可以相同,也可以使用另外的规则,这个各公司有各公司的规定。

是的,现在就是图纸是根据设备部件进行分类编号的,但ERP编码一般是根据特征进行分类的,而且一般ERP编码位会比较长,不适合图纸图号管理,这根据公司的标准也有关系

网友F:
我们的图号和零件编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图号和零件编码一致。

请问你们的零件是以部件分类还是以特征分的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的零件是以部件分类还是以特征分的类

以部件分类。

网友(2018-02-24):
我们公司的图号和物料编码是一致的。现在发现还是有问题,同一物料可以存在不同图号。从而导致采购生产财务部门重复工作,公司内耗大。现在想统一规则,还不知道怎么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