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翻译一下这句话。

楼主(2016-08-03):
Now, from the people that brought you Timken industrial seals for small bore applications comes the latest addition to our seal family - a complete line of high performance oil seals and bearing isolators for large bore applications.

网友:
看不太懂,随便翻了一下。
目前,已经从TIMKEN小口径应用工业密封件升级至密封件家族最新研发的一个完整系列的大口径应用高性能油封和轴承隔离器。

网友(点评):
机器翻的,不妥。

网友:
Now, (时间状语)
the latest addition (主语)comes(谓语动词)
from the people(介词短语作状语)
that brought you Timken industrial seals for small bore applications (修饰状语从句中介词宾语people的定语从句)
to our seal family (介词短语作补语,补充说明谓语动词)
 complete line of high performance oil seals and bearing isolators for large bore applications.(同位语,说明补语中介词宾语family)

一个修饰成分比较多的倒装句。按正常语序理了一下结构。

网友(点评):
还是有点问题吧

网友(点评):
有没有省略语?

楼主:
这个语法还是要捋一捋

网友A:
三脚猫也参乎一下:

你知道俺们那嘎达原来提供的主要是Timken小玩意儿密封件来着,现在,咱家里又生了个大玩意儿!

看一看瞧一瞧喂!

Now,
----告诉你啊,就是现在啊,不是昨天啊

from the people that brought you Timken industrial seals for small bore applications
----从那些人。。。纳闷儿啦,那些人是谁啊?咳,你是不是不小心买过Timken的小径设备用工业密封件啊?

comes the latest addition to our seal family
----来了生了!咱密封件家族里多了家伙啦!!!

- a complete line of high performance oil seals and bearing isolators for large bore applications.
--- 一整套高性价比的油封和轴承隔离器。又纳闷儿啦,跟以前的有啥不一样啊?嘿,这次是用于大径设备的。够牛的吧!

是这意思吧。。。

这人咋就没正经的时候啊?!

承蒙各位一直以来对本公司Timken小径设备用工业密封件的青睐!
今天再向各位隆重介绍本公司的新成员---面向大径设备用的一整套高性价比油封和轴承隔离器。

(正经点啦?

网友(点评):
大侠英语好屌。。。怒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猫也参乎一下:

你知道俺们那嘎达原来提供的主要是Timken小玩意儿密封件来着,现在,咱家里又生了个 ...

意思是对的。语法怎么完整解说清楚,谢谢

网友:
语法!!!!

90年后没再看英语语法书。。。我只知道先找骨头再找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脚猫也参乎一下:

你知道俺们那嘎达原来提供的主要是Timken小玩意儿密封件来着,现在,咱家里又生了个 ...

层主厉害啊,翻译的挺好,。。。我是怎么看都看不明白,有的老外写东西两三行没一个标点实在让人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