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展开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6-08-03):
第二幅图展开长度多少呢

网友A:
  需要有折弯半径,材料类型,才能准确计算出折弯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折弯半径,材料类型,才能准确计算出折弯长度。

精度不高。粗略的一个估算方法。就像前面一种的方法。
u型折弯可以减两个板厚
z型折弯应该怎么办

网友:
  你自己在网上或者手册上查下钣金展开长度计算,有很详细的讲解及计算过程。

网友:
如果折弯半径大于2.0,按中性层长度算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图本身有歧义,钣金是有厚度的不是一条线,你板厚没画出来,这些标注都是外尺寸?
如果都是外尺寸那么这两个零件的展开就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C:
楼主第一个公式里面的 “-6X2” 是怎么来的?
展开料计算里面的折弯扣除系数K是:两个折弯边的外尺寸减一个折弯扣除系数。
你这个图纸里面有3到折弯应该减掉3倍的扣除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本身有歧义,钣金是有厚度的不是一条线,你板厚没画出来,这些标注都是外尺寸?
如果都是外尺寸那么 ...

这些都是外尺寸

网友:
12MM下刀槽,每个弯减3.5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一个公式里面的 “-6X2” 是怎么来的?
展开料计算里面的折弯扣除系数K是:两个折弯边的外尺寸减一 ...

是的

网友(2016-09-26):
50+70+200+70-12+3

网友D:
钣金图直接展开不能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钣金图直接展开不能算出来吗

大概楼主不会3D建模 也不知道K因子也确定不了折弯半径 也懒得上网查资料下网问师傅 所以才这样迷茫

网友:
都是外尺寸两者是一样的,你把它中间切一刀做两个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