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薄壁轴套的外圆问题

楼主(2016-08-03):
车床加工一个轴套,轴套的壁很薄,在车外圆时轴套会变形,达不到图纸要求尺寸零度。如何解决这问题。各位大牛们

网友:
1.首先要找到变形的原因:
装夹变形?
切削变形?
兼而有之?
2.采取对应措施;
  减少装夹变形:采用合理工装:如芯轴;增加工艺搭子,让开变形位置。。。。。。
 合理分配粗精车和切削余量。

。。。。。。

网友:
可以使用芯轴,也可以使用锋利点的刀具,每次吃刀量要很小

网友:
减小进刀量,多次车削;内部增加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