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图示提升机构,以及手动换向装置

楼主(2016-08-03):
大侠们给说说这个提升机的提升机构,以及手动换向装置

手动换向?

手动换向?

网友A:
猜测是螺杆
升降就是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螺杆
升降就是正反转

那个把手可以控制正反转?怎么个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把手可以控制正反转?怎么个方式?

三相电的话任意调换两项,电机就反转。如果单相电,就不可能是通过电机正反转实现,那就应该是机械方式,具体什么方式不清楚

楼主:
大侠们看看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