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下运动学,上电梯的题玩玩!

楼主(2016-08-03):
生活中偶尔玩玩小题目,还是蛮好玩的。再此分享下玩的材料,怎么玩就看你了!写写过程吧,书上是没过程的!

网友:
此题有问题,首先没给出2s后是向上还是向下运动。虽说速度是6m/s,但是相同的条件下,电梯向上和向下运动绳子受到的力不同。

网友:
差一点就在绳索速度与电梯速度的关系之间混淆了

网友:
摩擦力不计。V上升=V线/4   、a=V上升/t
F总=ma+mg
F绳=F总/4

网友:
不计算摩擦力和电机和绳子的重量,绳索拉力=500*9.8/4=1225N。

网友:
俺在车间修机器啊,,,上来查邮件,瞟一下网页。不画图了。。。。。

相对于电梯绳索速度6米每秒。则上升速度1.5米每秒。 这是2秒后的情况,说明加速度是0.75米每二次方秒。

设绳索内张力为F,如果是向上加速走的, 则4F=M(g+a)=500(9.81+0.75)   F=1320N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详细解释一下滑轮速度的问题吧。一个简单办法,套用中学的公式,看看几个动滑轮,几个静滑轮。最简单的办法,把电梯本身取参考系,相当于倒过来看,电机拉着绳子把天花板拉下来了。两个动滑轮,一个静滑轮。拉天花板的速度就是6/4=1.5m/s,当然拉天花板的速度其实也就是电梯上升的速度。
其实要着重说一下把天花板取参考系的方法。
凑合看,写的比较潦草
C:\Users\gyy\Desktop\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详细解释一下滑轮速度的问题吧。一个简单办法,套用中学的公式,看看几个动滑轮,几个静滑轮。最 ...

呀。。图没发上去

网友(点评):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