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空间交过轴 传动连接问题

楼主(2016-08-03):
如图中 红色和绿色两根轴。现在的情况是黑色块已经固定,且不能取消。在黑色块内部两轴无如何关联。现在要在外部加机构,使两根轴能实现同步转动。1、要求传动有一定的精度,包括正反向传动误差尽量小;2、机构尽量简单;3、安装容易;4、传动效率高。目前排除交错轴斜齿轮、蜗轮蜗杆、圆弧凸轮机构、软轴连接,,,我现在想到最合适的就只用齿轮传动,我的想法是直接用两对锥齿轮,如图那样。但锥齿轮安装还是有点复杂!也想过用几个球笼万向节连起来,是否可行(还是复杂),但我对球笼万向节的传动精度如何不太了解。
  所以来论坛求助给位大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力矩不大可以试试这个,图示不能直接用到你那,还要转一道
用伞形齿轮,我个人觉得,也要先把两根轴转到一个平面上---共面,然后齿轮传动合适点,至少装配容易,啮合应该也好点

网友(点评):
转个弯又多个零件。我那样做轴交角就不是90°了

网友(点评):
皮带有弹性啊,而且不能传递力应该也不大

网友(点评):
纯粹个人看法,我认为多些零件也比你那样斜着好装配、调试 多个零件能多几个钱,当然你空间不允许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