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有限元分析问题

楼主(2016-08-03):
UG有限元分析,给载荷的时候力不在工件上,而是在工件外一点,如何设置?如工件上一竖直面受距离该面300mm处,向下的200N力,如何在有限元分析时设置?

网友:
sw里面有个加载远程载荷,没用过UG,不知UG是不是也有。

网友A:
能否根据具体工况折算过去,或者加辅助面。传个图上来看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根据具体工况折算过去,或者加辅助面。传个图上来看看也行。

就是负载盘竖直放置,负载通过法兰盘与负载盘连接,负载重心距离负载盘约300mm,负载重20kg,分析不想将负载放进去,所以看如何施加这个负载重力。

网友:
可以去ADINA里算算哦,自带的分析都弱爆了。

网友(点评):
人家问的是UG nastran,ADINA是什么鬼,答非所问该吃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负载盘竖直放置,负载通过法兰盘与负载盘连接,负载重心距离负载盘约300mm,负载重20kg,分析不想将 ...

是这样的,做仿真不是什么工况都能一步到位的,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装配关系。我建议你先做受力分析。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载荷,最后都会体现在零件上,你要先知道具体的才能进行下一步。
举个例子,一个回转盘,插销子锁定,那么如何分析销子的应力呢?首先你要知道转盘扭矩,和销孔轴线到回转中心的距离。根据M=F*l,算出力F的大小。然后想要锁定,肯定还有个支架。你把支架与销子接触的区域设为固定,在销子与回转盘接触的位置施加载荷,这样就可以得到结果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2016-10-23):
直接加一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