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后油缸升起原因分析

楼主(2016-08-03):
求助:现象为停机后油缸会慢慢升起,网上查的有以下原因:1.缸体内有气体,2.密封太紧或太松等;逐一排除,还是爬行。我怀疑是集成块有渗漏,引起的串油.换向阀B口和T口只有2.1壁厚,工作压力8Mpa,会不会击穿?求高手指点。' H6 F' |2 N, m

网友:
如果附上回路图较好分析。查找故障有个叫更换法,你怀疑是那个阀有问题,更换一个好的,就马上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电磁阀有点问题。我以前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的是机床里的换挡油缸,停机后油缸会自己动,检查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原因,最后跟换电磁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