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6-08-03):
头尾式变位机要选用伺服电机,但是选型手册上的工作方式不适用,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按照通常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大的吓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A:
很好,我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提供计算过程,不知道何谓“通常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我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提供计算过程,不知道何谓“通常的方式”。

这方面实在不懂,你有没有伺服电机计算步骤呢,谢谢

网友B:
   找一伺服电机样本或者滚珠丝杠传动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计算及选型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伺服电机样本或者滚珠丝杠传动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计算及选型过程。

因为要选松下的,找了他们的样本,根本就没有计算,找别的有计算类型,但是好像不同,有伺服电机垂直安装驱动圆盘的,这是最接近的了,好像不适用水平驱动的,而且头尾式变位机有驱动和从动,不知道用那种选型方式啊,我是新手,没有选过啊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mdaYP 密码:byyz

网友(点评):
好东西,请大家给加分

网友(点评):
各位客气了,这个就是7月8号以前一个社友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mdaYP 密码:byyz

谢谢啊,感谢分享

网友C:
参考:“”大型重载机床驱动系统交流伺服电机的选择“”一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大型重载机床驱动系统交流伺服电机的选择“”一文。

厉害

网友:
我自己的写文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大型重载机床驱动系统交流伺服电机的选择“”一文。

没搜到啊

楼主:
就是这种结构

变位机

变位机

楼主:
这总偏心旋转的扭矩,惯量什么的怎么算啊

网友D:
头尾架变为机,只要计算头家就可以,详细计算挺麻烦的。357479086

网友:
百度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尾架变为机,只要计算头家就可以,详细计算挺麻烦的。357479086

是QQ 吗,可以加你聊一下吗

网友(2018-03-28):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mdaYP 密码:byyz

感谢分享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mdaYP 密码:byyz

谢谢分享

网友:
不同的传动计算选型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