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氮气切割问题

楼主(2016-08-03):
3000w激光切割机,用灌装氮气,纯度99.999%切割不锈钢板,当压力小于11公斤时,正常,但当压力为13公斤时,有水珠,有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没实际经验,纯理论推测:
压缩气体膨胀的时候,会大量吸热。
水珠在什么位置?所在地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实际经验,纯理论推测:
压缩气体膨胀的时候,会大量吸热。
水珠在什么位置?所在地温度?

水珠在切割头的保护镜片
如果直接吹到大气压中,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那么水珠是在光路上了?这样相当于凸透镜,会发射激光。
能不能上个切割头的照片?这个保护镜片是否被环绕在氮气中?有没有暴露在空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水珠是在光路上了?这样相当于凸透镜,会发射激光。
能不能上个切割头的照片?这个保护镜片是否被环绕 ...

不会暴露在空气中的,附图是切割头结构图

网友A:
图中是两只不同的切割头
激光是从 5  这里,用光纤传进来的
气体和激光,都是从 14  发出来的,中间激光,四周气体。你说结水珠,就是结在14的头部。
我说的对吗?
如果没说对,以下文字请不要看。
结水珠就是:潮湿的气体碰到冷核。
高速气体从14流过,温度是要下降的;
湿气不是氮气中来,可能是气路混乱后,出现了空挡,有空气接触到了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是两只不同的切割头
激光是从 5  这里,用光纤传进来的
气体和激光,都是从 14  发出来的,中间激光 ...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汽化器的气化量是多大的?

网友(2019-03-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的激光切1500瓦的  用的液氮  再用氮气切的时候切几十分钟 保护镜片上也会出现是水或者是油的东西 导致无法切割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们用的1500W的在用液氮气化后切割 运行几十分钟后 会在保护镜片上出现类似油滴或者水滴的东西

网友(2020-04-27):
楼主你的切割有水雾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