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径5的深孔加工

楼主(2016-08-03):
如图看,下面箭头所指的长孔加工的问题,我缺少经验,并不知道这个孔在实际生产中如何加工,请指教!
当然可以广开思路,扩展开可以是精度孔的话如何加工,成本如何?谢谢!

网友:
用深孔枪钻

网友:
目测楼主这个孔应为过水孔或者过线孔,直径钻床就可以,没啥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为油孔,普通钻床小深孔会不会断?油孔还是要求有一点精度的,否则会引起压力损失吧?请指教

网友(点评):
压损研究少,不过你要看油是啥作用,开放还是封闭,有无循环,大部分主要是润滑,平滑过渡就好,没那么高要求,楼主如果有研究,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A:
280mm  订购一把枪钻,钻柄19.05直径
钻杆总长310mm(包含钨钢钻头的45mm表面不需要喷涂)
全部总长是380mm左右
加工的时候先铣刀加工一个5毫米+0.02~+0.04的导向孔,4倍径
加工中心定位后一枪钻到低,末端位置度偏0.02左右。
转速给2000以上,进给看材料而定。中心出水,水压高点。
先钻孔后在做其它工序,不然容易断。

网友(点评):
这个件是外协加工,不方便问他们,在论坛请教高手,谢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点评):
楼主基础功好

网友(点评):
给大侠点赞!收藏此方法,以后加工液压油路可借鉴

网友(点评):
楼主,六十倍径长的的钻头之间要有一个辅助支撑的,加工中心上用没法加辅助支撑,最多用30倍径的,5mm的钻头最低也得要50磅的压力,不然钻杆刚性不足;直接给专业的深孔钻机做好了,一次钻穿,不用预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mm  订购一把枪钻,钻柄19.05直径
钻杆总长310mm(包含钨钢钻头的45mm表面不需要喷涂)
全部总长是380 ...

这个注意不错,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mm  订购一把枪钻,钻柄19.05直径
钻杆总长310mm(包含钨钢钻头的45mm表面不需要喷涂)
全部总长是380 ...

是的,应该这样加工,而且要先加工直径5的深孔,再加工其它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mm  订购一把枪钻,钻柄19.05直径
钻杆总长310mm(包含钨钢钻头的45mm表面不需要喷涂)
全部总长是380 ...

高手到处有,学习中。

网友:
先加工直径5的深孔,用直径5钻头,要选比较短的,因为这样短的钻头强度好不易跑偏,有条件的话,在工具磨上将钻头的倒锥磨的大一些,这样不易卡钻,再将加工后的钻头焊一个长把,外径比钻头小几道,利于排削,多加油。钻头要快。一般说来这样就可以钻出质量好的深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mm  订购一把枪钻,钻柄19.05直径
钻杆总长310mm(包含钨钢钻头的45mm表面不需要喷涂)
全部总长是380 ...

学习了。

网友:
先加工中间直径5mm的孔,再加工两端G1/4内的5mm孔,两头打孔,对穿。这个孔如果只是流道孔,没有别的作用即使中间钻头打偏了,只要对穿中间5mm孔,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0mm  订购一把枪钻,钻柄19.05直径
钻杆总长310mm(包含钨钢钻头的45mm表面不需要喷涂)
全部总长是380 ...

推荐个深孔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个深孔钻

这种加工必须阶梯式钻,打一个孔50到60一个台阶,准备,不然会歪掉,而且不容易断屑,内孔粗糙度枪钻能搞到0.8以上,这个3.2都困难

网友:
这个一般是液压管路的配油块等,这个长度不长,直接找深孔钻外协加工即可。我们干液压夹具的。700-800mm的油孔十分常见

网友(2017-11-21):
请问你们需不需要买深孔加工设备

网友:
都好专业,厉害

网友:
天津有深孔钻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