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时发现的现象,怎么解释

楼主(2016-08-03):
如图,气泵抽气口对三通装置中间接口抽气,三通装置其中一个接流量计,另一个接密封装置(有一定容积,100ml左右)。测管路中的流量大小。
现象1:气路开关关闭时(掐断密封装置时),直接将此管路密封,流量计测出的流量为5L/MIN。
现象2:气路开关打开时(密封装置连入气路),相当于用密封装置密封此管路,流量计测出的流量为4.2L/MIN。
其中,气泵额定流量为9L/MIN,额定真空度为75Kpa。
分析可能的原因:当气路开关关闭时,右边接口的管路容积很小。气泵抽气口流入的气体是直接从流量计过来的气体,右边接口忽略。
而当右边气路开关打开时,右边接口的管路容积变大,此时气泵抽气口流入的气体就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流量计过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右边容积过来的,从而导致流量计这边管路的流量变小。(右边密封装置已经检测过,没有漏气现象,管路其他位置也是密封状态,右边密封装置能达到的真空度75Kpa)
但这样又有一个问题:气泵的额定流量是9L/MIN,实际的最大的只有5L/MIN。远远没有达到其额定值,这样又解释不通。

网友:
可能是连接的管径小的原因

网友A:
1.楼主直接连接流量计,看看实际气泵流量多少;
如果正常,排除漏气,损失可能在两个方面:1.管路直径是否满足,管路长度长度如何,越长压损损失越大,管路有无弯折现象:
2.三通阀出压损太大,导致流量下降严重,更换新的三通阀或其它品牌。

网友:
"气泵的额定流量是9L/MIN,实际的最大的只有5L/MIN。"个人认为是气路有阻力是主要原因;其次,管道的真空度提高后,当然其流量会下降;还有额定流量我想应该是在一个大气压力下的流量,在工作中不可能达到。

网友:
为了升级加油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A:
1.楼主直接连接流量计,看看实际气泵流量多少;
如果正常,排除漏气,损失可能在两个方面:1.管路直径是否 ...

分析的好专业 。顶。

气泵的9L/Min,肯定是理想状态下的流量,指管路尽量短,管路尽量粗的情况下测出的。

而楼主的情况 有可能是进气口 较长,通径又不够大,所以流量只能达到5L/Min左右, 能了密封装置的时候,分流了,所以显示4.2L/Min。

但是我估计 当抽气一段时间后,流量计显示就会从4.2上升到5.0 吧?楼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