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的攻丝问题?材质SUS304,t=2mm

楼主(2016-08-03):
如图片所示,M2的螺纹孔怎么加工好?老是冲坏模具,攻丝锥也断的厉害。

网友:
首先是模具和丝锥材料...
其次是模具和攻丝机构的设计...

网友:
应该是材料问题

网友A:
把底孔设计到1.7看看,不一定非要1.6,你的基本材料这么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底孔设计到1.7看看,不一定非要1.6,你的基本材料这么硬

304硬?不是挺软的吗

网友(点评):
相对316是软件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4硬?不是挺软的吗

层主好机智,316含碳量高一些,但是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C:
看内容应该是钣金件,请问你的板厚多厚,你的孔径小于板厚模具肯定冲坏

网友D:
不锈钢材料加工小螺孔,建议小孔就不要冲压成型了,加工,钻孔后,用硬质合金丝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底孔设计到1.7看看,不一定非要1.6,你的基本材料这么硬

1.6, 1.7的底孔都试过,效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内容应该是钣金件,请问你的板厚多厚,你的孔径小于板厚模具肯定冲坏

板厚2mm,底孔是小于板厚了,不过是客户自己设计的图纸,不同意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材料加工小螺孔,建议小孔就不要冲压成型了,加工,钻孔后,用硬质合金丝锥加工。

钻孔的话,钻头的寿命也长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厚2mm,底孔是小于板厚了,不过是客户自己设计的图纸,不同意更改。

太小的孔就不适合模具冲裁了,冲针很容易断的,建议数控冲压时冲出点痕,然后上台钻打

网友C:
2mm厚的不锈钢板材一般不用冲床加工,我以前厂里都是拿去激光下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m厚的不锈钢板材一般不用冲床加工,我以前厂里都是拿去激光下料的

激光下料成本会高很多,目前车间没有激光切得设备,需要外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激光下料成本会高很多,目前车间没有激光切得设备,需要外协。

激光打小孔问题也很多的,尺寸偏差比较大,而且热切割,会产生硬化区,攻丝的时候更困难。钻是比较好的,当然不能是人工钻,人掌握不好那个力度,自动钻,设好给进应该不费钻头。如果用冲的,那么就要用特殊材质的冲头,而且要用带导向的模套,跟数控模具厂家联系下,看能给个什么样的模具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打小孔问题也很多的,尺寸偏差比较大,而且热切割,会产生硬化区,攻丝的时候更困难。钻是比较好的, ...

最好还是冲切,机加的话又多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