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气动夹子气缸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6-08-03):
       在气动夹子实际应用中,有德国的雄克(Schunk),费斯托(Festo),有日本SMC,有台湾的亚德客(Airtac),价格不同,使用寿命参差不齐。在选用合理的前提下,我的使用经验是雄克可用5年以上,费斯托可用3年以上,SMC可用2年以上,亚德客1年以上,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夹臂关节磨损造成间隙大,从而造成偏心错位。请使用过的社友说说各自的经验,谢谢!

网友:
这个气动手指的寿命还是比较长的,几年很正常,有的甚至十年也不奇怪,我以前的那个厂的Fetso气动元件大多数十年以上,因为多数只上一班一天;所以寿命不能单纯按时间算,应该按动作次数算,如果设施的动作频率不一样,有的只工作一班,有的三班,这个寿命以时间来算就意义不是那么的严格。

网友(点评):
支持,说的很对。

楼主:
是的,干净使用环境下使用寿命会很长,但多数情况是高压风除水除油不干净。

网友:
偏心错位,就是夹的东西不居中了
看来LZ的设备使用环境不咋地

LZ考虑过自己做夹爪不,用两个气缸那种, 就是显得体积大了,但是机构动作简单了
要夹在中间位置,可以调气缸的行程

网友(点评):
买的精度要高一些的,自己做的要差一些。

网友(点评):
夹爪这东西的精度要求要多高?+-0.1,自己做的到吧,跟搭电机丝杆平台那样,精度可以更高点。 当然精密仪器,像钟表自动化装配,我承认要求很高,自己做批量稳定性不行

网友:
个人认为,使用工况是否合适直接决定了其寿命

比如说,样本上明明限制了夹爪手指的最大长度,有些人就是置若罔闻,结果夹爪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就坏掉

另外,我个人的使用习惯,首选Festo,原因也很简单,样本做的专业,如果你需要计算的话,几乎可以找到需要的所有数据。SMC做的就差多了。国产目前不敢用

雄克的口碑不是一般的好,即使完全都不懂的客户,也知道雄克的夹爪质量好,可靠性高

具体寿命不敢说,这个要长期统计才能得到数据,我只说说我对这几个品牌质量的感觉,

如果满分十分

雄克,我给9分
Festo,我给8分
SMC,我给6分
国产,没用过,我给4分吧

雄克没给满分是因为他们的样本做的不好,虽然最终可能找到了你要的数据,但是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 按品牌分没问题, 要按产品各自类型的质量,就得另行排序了,因为不同品牌有都自己优势的产品。

楼主:
雄克夹子鱼龙混杂,雌雄难辨呀,同一东西,3500RMB有 2500RMB的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克夹子鱼龙混杂,雌雄难辨呀,同一东西,3500RMB有 2500RMB的也有。

这个很简单,找厂家买。据我所知,雄克在中国没有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