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是什么轴承,如何装配~

楼主(2016-08-03):
如图,本人理解是最里面的轴可以转动,中间层的轴承可以转动,他们是由几个轴承组成的,怎么装配~?谢谢

楼主:
外部好像是个衬套,衬套可以用于旋转运动吗?

网友:
就两张图片,难以看出,最好将那视频地址也发上来,大家一齐来研究研究,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
就图片,怎么装,瞎猜吗?

网友:
没有装配图纸和BOM表吗,这堆零件按照啥买的?

网友:
带法兰球轴承

网友A:
带法兰轴承

网友:
有个简易图纸或多方位照片会好理解一点,现在这个照片有点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法兰轴承

好的,谢谢~

网友: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