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连杆叫什么

楼主(2016-08-03):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连杆是叫什么?有什么作用?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双头连杆,是带有螺纹的吗?是的话,两头应分别采用正反螺纹,可以调节两端与其它零件的连接长度。

网友(点评):
肘节接头或杆端关节轴承

网友B:
杆端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头连杆,是带有螺纹的吗?是的话,两头应分别采用正反螺纹,可以调节两端与其它零件的连接长度。

"双头连杆"网上好像查不到,这个好像有缓冲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端关节轴承

有没有资料,谢谢!

网友:
看你那是个气缸,鱼眼接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双头连杆,是带有螺纹的吗?是的话,两头应分别采用正反螺纹,可以调节两端与其它零件的连接长度。

只有一张图片,看不到里面的结构,不好下定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张图片,看不到里面的结构,不好下定论。

外形像这样的。里面结构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形像这样的。里面结构我也不知道。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连接两个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两个连杆。

这样用的话,中间的圆筒内部应该有正反丝用来调节两端的长度吧。

网友:
连杆里面不会有弹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