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翻转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03):
这铝块散热片怎么设计基准面180°翻转到上面.
产品重量26KG
5056铝合金
怎么设计这个结构.
想做自动流水线.上工序自动锯料机锯掉料→180°翻转→钻孔.

网友A:
你把主轴放在下面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主轴放在下面不就可以了

钻孔切除的料容易掉下来到主轴上吧,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块铝倒着放呢?

网友(点评):
掉在主轴上又没关系,有一种机子也是这么设计的,国外的

网友C:
可用一个180度的旋转气缸来驱动。

网友:
楼主头像里的机构,改改尺寸,就差不多完事儿了吧。如果再需要插拔插,再加点机构的事儿了。

网友:
找把老虎钳,钳口两边各焊一块够大的钢板。如果怕伤工件,在钢板上粘贴橡胶板。把输送线断成两截,中间空开一个工件间距,把钳子张开嘴放在那里等着,过来一个工件,夹住,翻身,张嘴,把工件推向下游,再来一个工件,夹住,翻身,张嘴,推走……。这个把戏玩会了,再把钳子和拿钳子的手换成气动机构,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一个180度的旋转气缸来驱动。

重量有点重  26kg
820x360x120 的外形尺寸

网友D:
如果想做成流水线又分静态和动态,静态是指输送和翻转动作分开,动态就是一边输送一边翻转不影响输送效率。静态简单虽然够大够重实现翻转的机构不少,只不过把它做大。动态就难很多了。还有就是使用什么流水线输送也有关系。皮带?辊筒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做成流水线又分静态和动态,静态是指输送和翻转动作分开,动态就是一边输送一边翻转不影响输送效率。 ...

动态翻转的.翻过平面就定位打孔 .攻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态翻转的.翻过平面就定位打孔 .攻牙】

我的想法是先立起来再翻下去,相信你已经有初步方案了,不妨拿出来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切除的料容易掉下来到主轴上吧,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块铝倒着放呢?

这个是削切式出来翅片,在过高速裁断机,在把翅面上面飞平,在翻转180°钻孔 .攻牙 .锣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一个180度的旋转气缸来驱动。

180°旋转气缸可以带动这个重量快30KG的铝散热片吗 ?

网友:
气爪加翻转

楼主:
这种翻转行不 .
输送机用皮带输送.

网友(点评):
工件重,离心力会飞出去。

网友:
横着进料,转床做成卧式的,像车车床一样。

网友:
这很简单  轴+加减速机 和电机  一组  去翻板

网友:
自动化的话可以用旋转气缸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想法是先立起来再翻下去,相信你已经有初步方案了,不妨拿出来探讨一下

怎么立起来呢!

网友:
类似这种试试

楼主:
这是振动盘的形式吗?
我哪个产品800x400x80查不多了 .
一个有25KG的重量了

网友(点评):
是振动盘,能否借鉴这种形式立起来再倒下

网友(2016-09-02):
引用 楼主:
这种翻转行不 .
输送机用皮带输送.

这个机构挺好的,我见过几次,完全没问题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买标准配件,成本更低。

网友(2019-02-15):
做成隧道式的,类似于易拉罐输送线的那种

网友(2019-09-26):
可以认识1下吗 Q105557748我也做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削切式出来翅片,在过高速裁断机,在把翅面上面飞平,在翻转180°钻孔 .攻牙 .锣槽.

上面飞面,下面钻孔攻呀,锣槽不行吗?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最精典的提升翻转气动机构了解一下,一个提升气缸,一个旋转气缸,二个气缸夹紧。网上能找到这套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