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以下凸轮,边升降边开合,一根轴上的凸轮控制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神,如何设计以下凸轮,边升降边开合,一根轴上的凸轮控制

394646

394646

394647

394647

394648

394648

网友A:
这些图片,好像不是第一次看见。。。

还没琢磨过来?提的问题,深度一点都没变嘛。。。

几个星期过去了,现在再问的话,应该是“这里那里不顺畅”之类的具体问题啊。。。

网友B:
好像用两个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两个就可以搞定

厉害。说说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图片,好像不是第一次看见。。。

还没琢磨过来?提的问题,深度一点都没变嘛。。。

怎么搞

网友:
有这么复杂没

网友:
你到底哪里不明白?把开合和升降的工作循环图发出来。

网友C:
你没有说明动作过程,我分析你的凸轮机构,大概分解为以下几下动作。
1,滑动夹持机构处于低位时,合扣保险打开,左右夹子打开;
2,机构上行到一半时,左右夹子关闭,同时合扣保险关闭,机构继续上行到顶点;
3,机构处于顶点时,处于工作位,工作完成,合扣打开,左右夹子打开;
4,机构下行到低位。
如果动作角度分配达到工艺要求,按此分配各个凸轮的角度,设计凸轮及摆臂,如果压力角有问题,重新分配角度。

网友(点评):
就是你说的工作过程,关键是三个凸轮控制的三个从动件是连在一起相对运动的,不是独立运动的,一旦设计不对,会有干涉,拉断,凸轮控制的三个运动是组合在一起的,联动的,不知如何下手,没有思路!还请前辈指点,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说明动作过程,我分析你的凸轮机构,大概分解为以下几下动作。
1,滑动夹持机构处于低位时,合扣保 ...

我说的就是思路呀,组合动作必须分解,分解时也要照顾到各动作不干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就是思路呀,组合动作必须分解,分解时也要照顾到各动作不干协。

怎么分解,那个夹爪是边升降边开合,分解成只开合不升降吗,负责升降的凸轮单独摘开设计吗

网友:
如果对联动没有信心,可以不联动的。
左右夹子加压缩弹簧,右夹子右侧加一个滚轮;夹子开合的连杆改为固定导向的滑杆,滑杆左端加一个竖板,竖板压滚轮,滚轮带动夹子合拢,竖板脱离,压簧打开夹子。

网友(点评):
能看看我另一个贴子吗http://wsq.discuz.com/?c=index&a=viewthread&f=wx&tid=466845&siteid=265474720

网友C:
机构动作分解示意

动作分解示意

动作分解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动作分解示意

左右滑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动作分解示意

这样简单,就是怕夹爪靠强簧打开有冲击,还是想设计成联动凸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动作分解示意

还有个问题,这样设计,中间那个左右合扣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滑动是什么意思

凸轮带动右边的竖板沿导轨左右滑动,竖板压滚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样设计,中间那个左右合扣怎么搞!

可以用气缸解决左右合扣的问题,也可以用类似左右滑动的竖板开合左右合扣。

网友(点评):
如果搞成联动的,如何设计轮廓线,设计完控制升降的凸轮后,如何继续设计控制开合的凸轮,保证边升降,边开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气缸解决左右合扣的问题,也可以用类似左右滑动的竖板开合左右合扣。

楼主先搞清楚1个摆动凸轮机构如何设计后,再来谈3个凸轮机构联合动作,要不然害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搞清楚1个摆动凸轮机构如何设计后,再来谈3个凸轮机构联合动作,要不然害死人的。

单独的每个凸轮都好设计,关键是不知道如何联动

网友:
楼主还没搞明白?
如果想做成联动,提升凸轮、合夹凸轮及锁扣凸轮必须丝丝入扣,这是几何的问题,按几何尺寸设计凸轮。

网友(2016-09-22):
先要有运动循环图啊,设计各个凸轮的轮廓,以其中一个凸轮为基准,根据运动循环图上的相差角度确定各个凸轮的安装角度(各个键槽相对角度)

网友(2016-12-17):
LZ进展如何了?这么复杂的多凸轮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说明动作过程,我分析你的凸轮机构,大概分解为以下几下动作。
1,滑动夹持机构处于低位时,合扣保 ...

看不懂动作,完蛋了

网友:
静看各位高手讲课

网友(2017-06-26):
这个设备是干嘛用的?有人讲讲不

网友(2018-08-16):
回复自己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