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平皮带选型计算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03):
今天在看米思米平皮带选型时遇到几个问题:
1、步骤1中,有效张力F的单位是N,但是右边承载侧、回行侧、垂直侧计算的单位貌似是Kg?
2、有效张力我知道和(搬运物重+皮带重量)有关,那和承载滚轮重量、回行滚轮重量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解决了,滚筒转动东西是皮带提供的,所以滚筒的摩擦力就是皮带张力所要克服的。

网友:
您好,可以选择安装尼龙拖链,型号有10系列、20系列、30系列、35系列、45系列欢迎选购。谢谢

网友A:
滚轮转动也是要克服摩擦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转动也是要克服摩擦力的

是的,当时没注意,后来在看摩擦系数的时候才注意到了。对了关于单位那个问题,你怎么看?

网友(2021-03-26):
只有小皮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