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图示铝型材拉制工厂

楼主(2016-08-03):
翅臂较长有挑战,厚度较低,能接否?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之前见过很麻烦的图都做出来了

网友:
关键是模具,有现成的模具好说。
没有现成模具,要做模具,那随便找哪家都可以做。

楼主:
需要开模具就开,关键是有公司能开得了这种模具吗?模具好开,就怕开出来上了压机生产不出来,毕竟翅臂较长,生产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把?

楼主:
  用 镗床镗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