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打标机夹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04):
       上图是电机后端盖,下方黄色部分字体是用手持打标机打刻的钢印,现在产品型号很多,后壳提有大有小,如何设计一个 工装,来保证同一批次 的钢印的一致性,就是打在同一位置,(注意,打标在电机所有外围附件装配好之后)

网友:
材质是铝的吗

网友A:
这个需要做工装,基准以下部为主,两侧为副;
由于后壳提有大有小,两侧的辅助板做成可以调节的即可。
这样打标时,位置基本就一致了。一致的程度取决于你工装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做工装,基准以下部为主,两侧为副;
由于后壳提有大有小,两侧的辅助板做成可以调节的即可。
这 ...

我目前就在看如何做工装,打标机是手持的,电机的姿态和图片中一样,不是很好做啊!

网友(点评):
在电机工装附加一个工装,这个工装就很简单了,用板将打标机左右,前后方向固定一下就可以。上下是你自己控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就在看如何做工装,打标机是手持的,电机的姿态和图片中一样,不是很好做啊!

电机是手工装配,几十台都在地上的托盘上,而且只能在所有附件都装好后最后打标

网友:
据我所知,这种总成上用的电机在往车架上安装的时候都是有安装脚的,是否可以借助这些做定位。

网友B:
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之前接触的电机都是用铭牌的,我看了一段打标机的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WQQaS6SQKY/。
这个要准确定位好像不大容易,看你的打标机是怎样的了,或者根据电机后盖形状设计一个夹具,一种后盖配一个夹具,定位,手持打标机靠进去,打标。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手工装配,几十台都在地上的托盘上,而且只能在所有附件都装好后最后打标

大侠说的对的,只是不同客户需要不同的地方打标,可能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之前接触的电机都是用铭牌的,我看了一段打标机的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 ...

和这个差不多,只是产品太多,需要打印的地方也太多

网友:
改标签粘贴不可以吗?位置不同,很难做一个工装适合多个产品。

网友:
可以考虑用吸盘

网友:
用底部那两个凸点做定位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