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钣金下陷该怎么画?

楼主(2016-08-04):
在solidworks中画的,我试了多实体没有成功。觉得成型工具不好使。

没有办法只能先切口,然后使用边线法兰,最后用薄片对接。可是高度降不下去。

大神们,这种情况怎么画?设计时参数怎么给?

还有,钣金的这种成型,原理和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A:
你能首先确认这个设计在工艺上没问题吗?

网友:
外形尺寸太大的话,上数冲估计1付AMADA模具就得5000以上,而且能不能做还不一定;    成型处离折弯边这么近,下模还得分段,折弯成型后不排除变形

网友:
拉伸量计算,要查手册的

网友(点评):
查什么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首先确认这个设计在工艺上没问题吗?

我把实物照片给贴到后面,你看下。好像我画的不太对
这是我家买的小型货架,感兴趣测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