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轴与步进电机轴连接问题

楼主(2016-08-04):
编码器轴是空心的,上面带有顶紧螺丝,步进电机轴插进去后,顶丝上涂些螺纹胶,然后拧紧。就这样一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连续运转四五天后,会出现顶丝松动情况,怎么回事,是振动引起的吗,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这种安装方式比较容易松动

网友B:
能不能装两个顶丝,或者整点厌氧胶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安装方式比较容易松动

嗯是啊,在这种工况下,用哪种连接方式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装两个顶丝,或者整点厌氧胶粘住。

装顶丝的地方空间小,两个顶丝装不下,厌氧胶用过了,还是会松。松了之后,拆卸特别麻烦

网友C:
用胶后还松动的,估计螺纹有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我见过就是装上后,拧紧紧定螺丝就不会松动的了,长久正常工作;或者你的螺钉或者螺纹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E:
会不会是轴和孔的公差这块有点问题呢?

网友F:
是定扭矩安装吗?拧紧力是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定扭矩安装吗?拧紧力是否不够?

不是定扭矩安装的,没说要多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轴和孔的公差这块有点问题呢?

有可能,质量不太好,可能偏差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见过就是装上后,拧紧紧定螺丝就不会松动的了,长久正常工作;或者你的螺钉或者螺纹已经有问题了。

像这种新的元器件,螺钉或螺纹出现问题,不好辨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胶后还松动的,估计螺纹有问题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可以改用夹持式联轴器。

夹持式联轴器

夹持式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