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焊接方案如何选择

楼主(2016-08-04):
这两个零件有两种连接方式,第一种方案可以用角焊缝,第二种方案可以用单边喇叭形焊缝或点焊,上面方盒金属厚度1.5mm,下面“S”型零件金属厚度为2mm,材质为Q235b,零件应用于地铁主要受低频不规律的小幅震动,请问大神哪种方法更好一点,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希望多多指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焊接件是否受力?受多大的力?可以算一下焊缝强度的剪切应力,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案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件是否受力?受多大的力?可以算一下焊缝强度的剪切应力,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案会好些

那用什么焊法,点焊还是单侧喇叭形焊缝

网友B:
右侧单边喇叭+左侧单边角焊

网友:
第二种好一点

网友:
下面的。一般不用上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单边喇叭+左侧单边角焊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单边喇叭+左侧单边角焊

用点焊可以吗。

网友:
赞成第二种方法,原因:性能可靠,焊接尺寸也容易保证。
方案一:接触面太小,尺寸不容易掌控。

网友C:
你这样提问的话,我以后都不敢坐地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提问的话,我以后都不敢坐地铁了

这有影响吗,又不是地铁的车体结构,再说了,找到解决方法就可以了,质量有保证又不会出问题。

网友:
第一种感觉焊不牢固

网友D:
因为S件厚度2mm,太薄,又有低频振动,建议第二种焊接方式,右侧单边喇叭+左侧单边角焊。但第二种的制造成本会高一些,建议S件和盒子接触的部分不需要太长。至于其它办法,可否考虑把盒子的某一面延伸出来,即S件与盒子的某一面成为一个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S件厚度2mm,太薄,又有低频振动,建议第二种焊接方式,右侧单边喇叭+左侧单边角焊。但第二种的制造成 ...

如果把盒子的某一面延伸出来就要用对接接头焊接,那样的话承受切向力的能力较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盒子的某一面延伸出来就要用对接接头焊接,那样的话承受切向力的能力较低。

我的意思是,做成一个整体,就不需要焊接了。不知道盒子的详细结构和具体尺寸,可能盒子的制作工艺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做成一个整体,就不需要焊接了。不知道盒子的详细结构和具体尺寸,可能盒子的制作工艺有变化 ...

这个方案不行,实现不了。

网友:
攒点威望

网友(2016-11-10):
第二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