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所示要用多少N的气压支撑杆?

楼主(2016-08-04):
请教,如下图所示,如何计算用要多少N的气压支撑杆?谢谢!

网友A:
气杆推动负载所需的力是由大变小  再变大的过程,57°时所需力最大.F*sin57*110=40*9.8*1000    另外你标的那个40KG是一直垂直于那个杆的?如果负载是力就不要标40KG直接标N。如果负载是40KG物体,方向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杆推动负载所需的力是由大变小  再变大的过程,57°时所需力最大.F*sin57*110=40*9.8*1000    另外你标的 ...

哦,是负载力,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用转矩平衡来计算,好像你的40KG力距离旋转支撑点的距离没有给出来,如果是1110mm的话,画那个40KG力要画在最端位置。
F*110*Sin57=40*9.8*1110,F=4717N.需要4717N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