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凑情况下的轴承装配,如何拆卸

楼主(2016-08-04):
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装了轴承,但是坏了不能拆,各位有无好方案?
谢谢!

网友:
整个模块一起换

网友:
能否把白色剖面线零件拆分为两件,做成装配式。

网友A:
依我看,设计不合理,拆不了了。

网友(点评):
这是标准的在设计时没考虑维修的情况。也是初学设计者最常犯得错误。

网友B:
到了哪个阶段了?   是装配完成? 还是零件完成? 图纸完成?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补救办法。

网友:
下面那个外圈用松配合
上面那个内圈用松配合。
在不更改结构的情况下,就解决了。
虽然常规情况不能用,但是这个紧凑情况也只好这样了。只要不影响精度。
精密小间隙,用手拿砂纸打,靠感觉。就看手上的活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轴承怎么装进去的?我怎么看着是进不去的。

是的,画错了,大齿轮孔用卡簧上部分直径尺寸应该是轴承外圈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了哪个阶段了?   是装配完成? 还是零件完成? 图纸完成?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补救办法。

呵呵…还在脑子里面。公司正要转型服务业,生产线都没了。闲着没事做,有点想法随便画画,担心再这样下去就没未来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设计不合理,拆不了了。

请教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好的结构?空间有限的话,勾爪伸不进去了。

楼主:
用手机上论坛真是烂啊!手机版图片小得看不了,电脑版发帖需要验证码……发送不成功的话,刚才好不容易打好的字就没有了……

网友:
怎么装配,反过来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还在脑子里面。公司正要转型服务业,生产线都没了。闲着没事做,有点想法随便画画,担心再这样下去 ...

在脑子里就好办了。

看看内圈在哪里? 可不可以在对面打个孔,从两个销子可以顶出去的。

网友:
在白色带轮相应轴承外圈处打2个牙孔用作顶出轴承用,拆的时候只能先拆白色带轮,后用2个牙孔顶出下面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