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轴粗加工问题

楼主(2016-08-04):
对齿轴进行粗加工,渗碳淬火后台阶部位铣不动

网友:
淬火后加工?

网友:
渗碳淬火后只有磨的步骤了吧

网友A:
淬火后就不叫粗加工了。
淬火后余量大的加工部位一般热处理之前要进行防渗处理。
这样热后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淬火,还是渗碳后的淬火再拿来铣?是来搞笑的吗?

淬火的相关人员没提出异议吗?

网友:
楼主确定没看错?是热处理加工而不是淬火

网友:
淬火后是不能加工的,车床可以使用cbn硬车,铣刀有没有cbn的真不知道

网友B:
机械加工一般都有一个常识,就是淬火后的工序大多都是磨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加工一般都有一个常识,就是淬火后的工序大多都是磨削了。

"..........一般..........大多............“
请问,特殊情况是?其他的加工方法有哪些?如何安排?具体设备、刀具、工艺参数?报价?

网友(点评):
磨削是正常的 电腐蚀也可以 但是明显没有磨削的效果好

楼主:
呵呵!没有注意看,写错了!手机发的不能上图总搞的!就是说粗车后留余量,渗碳淬火后所有轴颈部位都有HRC50左右,铣键槽干不动,是淬火没有做好,还是刀具不行啊

网友(点评):
工艺菜鸟,键槽要热处理前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没有注意看,写错了!手机发的不能上图总搞的!就是说粗车后留余量,渗碳淬火后所有轴颈部位都有HRC5 ...

这个

网友:
1.键槽必须热处理之前加工。
2.热处理后键槽尺寸,指的是键宽,会有变化。
3.所以,必须进行尺寸变形规律的热处理工艺试验,键宽会变大或缩小多少,以确定热处理前键槽加工到什么尺寸,以保证热处理后尺寸合格。

网友:
工艺反了,楼主。

楼主(2016-09-08):
引用 网友A:
淬火后就不叫粗加工了。
淬火后余量大的加工部位一般热处理之前要进行防渗处理。
这样热后就可以加工了

是的!半精加工!渗碳淬火后肯定会变形,都留3mm余量回来半精加工,在精加工!那就是他们防渗没有处理好!

网友(点评):
加强技术沟通和检查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