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转到图示箭头的视角?

楼主(2016-08-04):
请问怎样才能转到箭头所指的视角呢?鼠标点不过去啊。谢谢!

网友A:
把鼠标移到那个面上,点击即可,你不知道怎么玩,不应该第一时间查阅帮助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移到那个面上,点击即可,你不知道怎么玩,不应该第一时间查阅帮助文件吗

我就是这样弄的,但是那个面在后面,鼠标总是点不到啊!

网友:
是要正视于那个面么?

网友:
旋转放大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好,在你调出一楼的图之后,请安住alt键不放,用鼠标点击自己用红色箭头指示的面就可以选中了,不会发图,不过我想我描述的挺清楚了,我自己就是这样子选的,试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