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扭矩计算问题

楼主(2016-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实际上减速机主参数是根据速度来选定的。有了减速比后再反推电机功率。

450KG 怎么得来的,看你的结构,顶端挂450KG有点薄弱啊

网友:
按你的参数,速比已经确定了,n=50*1000/3/25/π=212rpm,i=1500/212=7

网友:
看图上是二根滑轨,查滑轨手册可知道重物和滑轨的摩擦系数,乘以4500N,得到推力F,除以3*25/2得到理论最小扭矩,再加个安全系数吧。

网友:
    首先是所需扭矩根据能量守恒T*2Π*η*1000=G*μ*3*25*Π,η是系统综合效率,齿轮齿条一般取0.94-0.98,直线导轨取0.95-0.99,μ是摩擦系数,重载四滑块直线导轨一般取 0.06~0.1,具体数值根据工况参阅机械设计手册和导轨样本等,例如:    T=450*9.8*0.1*3*25/(2*0.95*0.96*1000)=18.1Nm

    其次减速比,v*1000=3*25*Π*n/i,其中v为直线速度,n为电机转速,可得:
    i=3*25*Π*1500/(50*1000)=7.06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全了,其实根据楼主的条件,也就只能算出个减速比。
离选定减速机还差的远。
电机是什么样的,旁边那个小的是电机吧。那减速机的外形尺寸得与电机匹配啊,安装孔得和电机一样啊。安装空间有没有啊。减速机是怎样的润滑方式。是否允许竖直安装(因为竖直安装的时候油都流到下面去了,要咨询厂家)
850W,最好能用个减速电机。如果电机时库存,非要自己选个减速机,那估计弄个平行轴的行星减速机就够了。速比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算下来扭矩好小呀,推力f=T/r,半径r=3x25/2=0.0375m,f=18.1/0.0375=482.67N,可以这么算吗?

18.1 ...

瞬时扭矩按加速度T=J*β。或者折算一下按牵引力F>mA。
我分享过一本书是关于如何计算的http://www.cmiw.cn/thread-466885-1-1.html

网友:
你准备选用什么电机?想用什么控制方式?行程是只要求起停,还是随时起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算下来扭矩好小呀,推力f=T/r,半径r=3x25/2=0.0375m,f=18.1/0.0375=482.67N,可以这么算吗?

18.1 ...

    要算校核扭矩是否满足启动需求,首先要知道加速度,举个例子,机构要求在1S内达到50m/min的直线速度,则有a=v/t=50/(60*1)=0.83m/s2,所需推力F=ma=450*0.83=373.5N,现有推力如你所算是482.67N,乘以1.2~1.3的安全系数也是满足的,实际选型计算时电机、减速器、齿轮齿条的参数是互相匹配的,需要反复计算校核,以达最优的设计目标。

网友(2018-06-13):
看看能步能看到详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