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课题中的电机和PLC选择问题

楼主(2016-08-04):
       我是一名即将研二的研究生,导师给的课题需要我设计一个锤击器,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电机带动一个锤子,要求就是锤击力大小可调节,可调范围大致在0~10000牛左右,由于对机电方面不太熟悉,发个帖询问下电机和PLC该怎么选择。问题有点水,我之后也会自己去学习。。但是希望各位大侠给给建议~

网友A:
你的锤击器结构怎么样的?锤击力用什么方式控制的?
一般很多撞击类测试设备都是用重力来控制出力的,电机跟PLC就选最普通的。

网友:
我的想法是,通过电机--带/链传动,改变重锤高度,势能转换为重锤动能,
计算过程,接触时间不好测量,没办法直接测量出重锤落地时的冲击力。可以采用称重传感器之类的力-位移传感器测试。

就不知道课题要求控制到多少精度。
电机功率、转矩选型和负载有关,PLC 一般的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锤击器结构怎么样的?锤击力用什么方式控制的?
一般很多撞击类测试设备都是用重力来控制出力的,电机 ...

我的锤击设备是用于焊缝锤击修复的,结构还没设计呢,我导师也不是很懂电,初步打算就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锤击力大小?不知道能实现吗?

网友B:
用步进电机控制输出力,这个力要按准确控制0至1000牛的力的变化,好像不行吧,步进电机不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步进电机控制输出力,这个力要按准确控制0至1000牛的力的变化,好像不行吧,步进电机不是干这个的。

哦哦,导师跟我说的时候的想法是通过电机调整转速来控制输出力大小。。。他是搞模具焊接的。。对电机这块一窍不通。。我也是差不多的状态,那如果要实现这个电动锤击,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式吗?

网友:
只要肯花钱,没有搞不定的论文!

网友:
“电机调整转速来控制输出力”?
类似于手工打铁那种模式?  电机加速,带动重锤速度,增加惯性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锤击设备是用于焊缝锤击修复的,结构还没设计呢,我导师也不是很懂电,初步打算就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 ...

要不要来个简单点的,直接用个电缸,弄个PLC控制就好了,或者稍微复杂点的,用伺服电机+丝杆去做,带个压力传感器,只需要设定压力传感器的值,
到设定压力,给伺服电机信号停止即可,控制精度需要你自己查下资料。机构嘛,就设计的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来个简单点的,直接用个电缸,弄个PLC控制就好了,或者稍微复杂点的,用伺服电机+丝杆去做,带个压 ...

按您这个说法就是直接用电缸或者伺服电机+丝杆达成控制锤头直线运动的结果,那我能不能直接用电机控制锤柄旋转呢,主要我导师给我画的示意图是想让他更像人手挥动。。

网友:
击和压有很大区别的。压容易控制力度,锤击控制力度倒是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您这个说法就是直接用电缸或者伺服电机+丝杆达成控制锤头直线运动的结果,那我能不能直接用电机控制锤 ...

这个我们也做过一个类似的设备,用来模拟人挥臂动作,方式是通过伺服电机加减速机,然后臂的末端加加速度传感器的方式,来控制加速度,最终端未来的击打重量为F=Ma来实现,击打的力可以通过PLC自动调节电机的转速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也做过一个类似的设备,用来模拟人挥臂动作,方式是通过伺服电机加减速机,然后臂的末端加加速度 ...

看来确实需要加减速器才行了,我去做点准备工作先设计个方案出来再提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锤击设备是用于焊缝锤击修复的,结构还没设计呢,我导师也不是很懂电,初步打算就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 ...

步进电机

楼主:
哈哈哈。。。。我刚刚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这个说法实在是太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刚刚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这个说法实在是太不懂了=。=

还不如用伺服电机呢。
输出跟控制方式都比步进好。
另外这种方式对减速机跟电机冲击很大,这方面要多考虑一下。
减速机要加一个编码器吧,这样可以输出位移跟压力,时间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