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设计中如何校核板材的强度

楼主(2016-08-04):
如下两个问题:
1、金属板一端固定,一端受力(状态和悬臂梁类似),能否按悬臂梁进行抗弯计算?
2、金属板打孔,穿销轴,销轴受径向均匀静载荷,方向与重力方向一致。销轴孔不被撕裂的极限受力是多少?

上述情况我用分析软件计算了一下,但想与常规的计算结果对比一下,但本人水平实在有限,希望大神指导一下,类似的场景如何用传统方法计算。最好能推荐类似的书籍或手册等等。大恩不言谢,柯南拜上!

网友:
找本材料力学的书来看,计算一下。个人认为,自己计算最准,许多软件分析只是参考,软件的一般不准。

网友(点评):
只能说你水平不到。

网友(点评):
只能说你水平不到。

网友:
楼主有何算法,贴出来坛里大神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你说的两个都是基础的材料力学计算题,但是在仿真时你的约束和载荷的施加条件可能不一致,结果会有偏差。

网友:
楼主找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具体找机械设计手册新版第二卷,销的选择和销的连接强度的计算。

网友:
材料力学里面也有讲到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与载荷的加载方式和加载位置有很大关系,比如加的是集中载荷还是均布载荷。

网友(2017-02-07):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