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从3D草图转换到钣金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6-08-04):
用SW3D草图,焊接结构件做了一个框子,现在要在框子外表面闷一层铁皮,该怎么做呢?是用钣金工具吗?

网友:
偶尔用,我是直接画的

网友:
建议单独做个钣金零件,做成装配体

网友(点评):
恩,这样也可以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不用3D草图也容易啊,在上表面为基准插入一个草图,拉平面;再向下拉四边就O

网友(点评):
貌似也可以,谢谢

网友:
因为对3D草图使用拉伸特征,需要指定拉伸方向。

网友(点评):
哦,这样子

网友(点评):
哦,这样子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
从工艺性上来讲,蒙皮需要做成一个单独的钣金件,然后和内框装配在一起。